[i.MX] 关于MFGTools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我在WIN7用MFGTools烧写MX6qsabreSD的EMMC的时候,跑到mount的时候,WIN7就直接弹出需要格式化,然后MFGTools那边就断掉了....:dizzy:
有哪位大大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A:
顶起来......关注一下......

网友B:
弹出格式化的提示,点取消就行了,不会断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出格式化的提示,点取消就行了,不会断掉啊

问题就是真的断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真的断掉了。。。

请问你这里写的是什么images?Mfgtool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真的断掉了。。。

还有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我的板子是官方的i.MX6qSabreSD,MFGTools是2.3.4,Image是fsl-image-gui。
我现在想试试用把这些烧进eMMC中,MFGTools运行到mount或者一些和文件系统有关系的操作的时候,WIN7自动就弹出个<需要格式化>的窗口,无论取不取消,MFGTool那边就已经failure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是官方的i.MX6qSabreSD,MFGTools是2.3.4,Image是fsl-image-gui。
我现在想试试用把这些烧进eMM ...

你这个断掉跟弹不弹出格式化窗口没关系,你把MfgTool.log发出来看一下,跑到哪里失败了?

网友E:
你好,我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使用MFGtool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我使用的板子也是官方的MCIMX6Q-SDB,MFGTOOL是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 imx-3.14.28_1.0.0_ga-mfg-tools,用里面自带的文件系统和内核去烧开发板,不论是烧SDCard还是eMMC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E:
MFGTOOL.log的内容是这样的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tar xf $FILE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SCDevice--Command Push(no file)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楼主:
感谢各位~原来我把mmcblk的区搞错了~所以xml那里死活都挂载不了~~现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使用MFGtool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我使用的板子也是官方的MCIMX6Q-SDB,MFGT ...

你先在ubuntn用自己image里编译出来一大堆东西在命令行上烧一张SD卡~然后用SD卡启动,看看fdisk看看哪个mmcblk分区是eMMC哪个分区是SD,然后按照文档写好xml和需要的shell,应该就OK了~官网有些文件可能不太准确,所以要多点去看Yocto解压出来那几个PDF和多试验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原来我把mmcblk的区搞错了~所以xml那里死活都挂载不了~~现在OK了~~ ...

mfgtool烧写过程完全是按照uxl2.xml脚本来执行的。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创建新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原来我把mmcblk的区搞错了~所以xml那里死活都挂载不了~~现在OK了~~ ...

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啊,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