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大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今天写了测试程序,在函数里定义了个大数组,编译都没有问题,仿真时对这个数组操作不起作用,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换成全局变量啊

网友B:
可能是 堆栈定义的太小了,改大试试

网友C:
局部变量这么大,栈区都溢出了,导致内存错误,可以的话定义成static的,或者外部变量吧!

网友D: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网友D:
栈不能开的太大,除了变量需要,调用的函数参数也需要压栈

网友E: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说,以后要注意了

楼主:
子函数中的数组不能太大,太大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