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位单片机中如何定义3字节类型的浮点数?

楼主(2015-08-21):
C51中的浮点数类型(float)好像都是默认占4字节内存的,我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要用3字节的浮点数,那么在C程序的编写时,该如何定义这个3字节类型的浮点数呢?谢谢先。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那我想用3字节的浮点数的话,就只有用汇编来写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那我想用3字节的浮点数的话,就只有用汇编来写了吗? ...

有什么必要非要使用3字节浮点数呢

网友B:
现在一般的编译器都是四字节的浮点数

网友C:
C51不支持,试试用汇编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的编译器都是四字节的浮点数

可不可以自己定义一个3字节的浮点数,然后像4字节的浮点数一样的进行程序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必要非要使用3字节浮点数呢

先谢谢技术总监的关注哈。
有3个原因想要用3字节的浮点数:
1,因为是在原来的程序框架上改变功能,原来的程序是用的3字节的浮点数,就想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2, 4字节浮点数占的内存太多,而程序中大部分是浮点数,怕单片机内存不够。
3, 4字节浮点数的运算我想要比3字节浮点数的运算要慢很多吧,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反应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自己定义一个3字节的浮点数,然后像4字节的浮点数一样的进行程序编写? ...

可以的,但是也比较麻烦。
如果条件允许,不如选一个支持浮点指令集的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技术总监的关注哈。
有3个原因想要用3字节的浮点数:
1,因为是在原来的程序框架上改变功能,原来 ...

浮点汇编操作没有几个人会写吧,反正我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汇编操作没有几个人会写吧,反正我是不会的

51浮点汇编的子程序书上多的是呀。一般就是3字节的居多。而恰恰C语言里没有3字节的。

网友D:
没涉猎过这方面的问题,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E:
typedef 可以定义这个;
之后自己写各种操作函数,想和内部数据一样使用不好弄;
也可以自己下载SDCC自己改写编译器,不过我感觉是好高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自己定义一个3字节的浮点数,然后像4字节的浮点数一样的进行程序编写? ...

可以,自己定义接口函数就行,不过难度不小;很多的优化可能也不会大好。
有人在中颖MCU中写了硬件支持的16位乘除法和浮点库,不过都是32位的标准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typedef 可以定义这个;
之后自己写各种操作函数,想和内部数据一样使用不好弄;
也可以自己下载SDCC自己改 ...

事实上51系列的单片机里面用3字节的浮点数就够了,可气人的是C51里面就是没有3字节的浮点数的类型。好像如果你要使用3字节的浮点数的话,就只能用汇编来写了。真没有想通。

网友F:
标准C中只有2的整数次幂个字节的数据类型。你的3字节数据类型属于自定义的数据类型,需要自己写代码来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事实上51系列的单片机里面用3字节的浮点数就够了,可气人的是C51里面就是没有3字节的浮点数的类型。好像 ...

可以转化为整型来运算,效率会好很多

网友G:
3字节浮点数运算速度快,不过只能在汇编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