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5)

楼主:
32.6.4 ADC精度

ADC支持8位,10位和12位精度。精度可以在控制B寄存器(CTRLB.RESSEL)中的精度比特组中改变。在复位后,精度默认设为12位。

32.6.5 差分和单端转换

ADC有两个转换选择:差分和单端。当测量信号是正输入总是高于负端输入,单端转换应被应用带有12位精度的转换。它只有正值。负输入必须被连接到地。这个地可以是内部地,IO地或一个外部连接到管脚的地。参考INPUTCTRL的描述。如果正输入也许比负输入低,得到一些负的结果,为了得到正确的结果差分模式应被应用。配置转换在控制B寄存器的差分模式比特组中被配置(CTRLB.DIFFMODE)。这两种转换类型能运行于单模式和自由运行模式。当设置到自由运行模式时,一个ADC输入将连续采样并且做新的转换。在每个转换结束INTFLAG.RESRDY比特将被设置。

32.6.5.1 转换时间

32-3展示了ADC在没有门控单个信号转换时间。等待ADC开始转换比特(SWTRIG.START)或开始转换事件比特(EVCTRL.STARTEI)必须执行最少一个CLK_ADC_APB周期在CLK_ADC周期开始转换之前。输入通道采样在第一个半CLK_ADC期间。采样的时间能被增加通过采样时间控制寄存器(SAMPCTRL.SAMPLEN)中的采样时间控制比特组。参考图32-4关于增加采样时间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