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开关的时序控制编程

楼主(2015-08-21):
我刚开始学习labview,现在想编一段程序,控制两个继电器开关在不同时刻的开关状态,继电器开关是5v触发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哪位好心的大神能指点指点小弟!!!!!跪谢

网友A:
控制两个继电器开关在不同时刻的开关状态  这句话没太看明白。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初始状态都是释放的,你的意思是在不同的时刻相继闭合2个继电器。用顺序结构就可以实现,可以加入延时控件控制时间间隔。

楼主:
在t1之前都是断开的状态,t1时刻控制器输出一个5v电压触发信号,使一个开关闭合,t2时刻再输出一个5v电压信号,使另一个开关闭合,t3时刻去掉电压,令开关断开,t4时刻撤去第一个开关的电压,令开关断开。完成这样的过程,求大神在详细的给我这个新人说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1之前都是断开的状态,t1时刻控制器输出一个5v电压触发信号,使一个开关闭合,t2时刻再输出一个5v电压信 ...

运用最基础的顺序结果来执行啊。平铺式的,中间加延时。非常容易的。但是还得看你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