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的SCI串口接收数据异常

楼主(2015-08-21):
(无正文)

网友A:
板子断电重新上电,复位。

网友B:
你的板子是在线接收数据查看的吗
还是固化后的代码啊
如果是在线的话   有可能在电脑重启过程中JTAG掉线了
或者DSP通过JTAG接收到了非法操作数据   跑飞了

楼主:
已固化的程序,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就是电脑关机,DSP的RX引脚长时间处于低电平状态(接近1S),导致接收出现错误,DSP的SCI有一个接收错误状态标志,重新清零即可。

网友C(2015-09-30):
跳线没有配置好

网友C:
供电方式的跳线问题,电脑关机后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