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管脚复用多个外设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对于STM32F103系列,开启了定时器 1,那么是否定时器 1所有用到的管脚都不能复用其它外设模块了?定时器 1用到了PA8-PA12和PB12-PB15,一共9个管脚,难道这9个管脚上的外设模块都不能用了?定时器 1也太霸道了。
再比如,定时器 2和定时器 5都用到PA0-PA3,我是否可以用PA3使用定时器 5的通道4来输出PWM,用PA0使用定时器 2的通道1进行外部计数或输入捕捉,一入一出应该互不干涉吧。
或者我用PA0作为定时器 8外部触发,PA1进行AD转换,PA2用定时器 2的通道3进行外部计数,PA3用定时器 5的通道4进行输入捕捉,都是输入也互不干涉吧。

网友A:
首先你没有明白管脚复用的定义是什么。管脚复用是允许用户在事先定义好的管脚复用功能的前提下可以任意选择该功能。而且是互不干扰的。。

比如你选择了定时器2,可以利用他的定时功能,这个不需要映射到管脚上。

如果想用映射到管脚上的功能,比如你想利用TI2-CH1功能管脚。你只需要配置可以复用该功能的管脚即可。不会影响其他管脚的。

这个你还是得仔细看看用户手册的描述。

网友A:
手册里面有个服用管脚的映射表格。 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A:
不是每个管脚都具有服用功能;

可以复用的管脚具备AF0...AFn;

需要在管脚初始化程序里面进行设置;

然后就可以用他的复用功能了。

楼主:
新手,对STM32不很了解,谢谢songchenping。

楼主:
我结贴给的分数也对,总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B:
管脚复用首先是有第二功能,需要用户在事先定义的管脚复用功能的

网友C:
管脚复用需要在初始化程序里面对相应的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
总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这种问题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我不建议一个工程在一个管脚做多个功能配置,毕竟是硬件固定后,最好管脚的功能也要固定下来。

网友B:
如果有第二功能的话,在管脚初始化程序里面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