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输出噪声波形是这个样子,正常吗

楼主(2015-08-22):
以前做的电路是平的直线。白噪声。
现在怎么 有这样的波动呢? 可能的原因 是在哪里?
电路已经屏蔽。

网友A:
电源噪音、地线噪音、板内电磁干扰,看频谱更容易发现噪音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噪音、地线噪音、板内电磁干扰,看频谱更容易发现噪音来源

这个波动,不是震荡的前兆吧?

网友B:
初一看“地震前兆”,一字之差

也许是偶然类电磁干扰,漏电躁动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一看“地震前兆”,一字之差

也许是偶然类电磁干扰,漏电躁动等

网友D:
打开示波器FFT功能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E:
振荡前兆

网友D:
在高分辨率的示波器,看到这种波形,明显是受到杂波干扰引发的,非环路振荡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高分辨率的示波器,看到这种波形,明显是受到杂波干扰引发的,非环路振荡造成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示波器也能看到这种波形。

以前同样的电路板,布局90%以上相同。同一个示波器,没有此波 ...

应是受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声幅度多少足关键,你以前都是一直线代表零噪声,那末杜比要失业,而笨太师也要失业了。 ...

不是零噪声,我说的直线 是与图中有波浪 对应的。

一个是有波浪,一个是没有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