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惊人的相似(续)....

楼主(2015-08-22):
(无正文)

楼主:
前图各位都应该非常熟悉了,不再多说,而后图则给个相关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7424-1-1.html

楼主: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这里再引上帖中的一组式子: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是数学(属于积分变换的一种),而它又是《信号与系统》、《控制论》乃至《电路分析》的基础之一。

如此基础的东西,建议各位还是自己去看书(或找相关的资料)吧。

楼主:
回到“相似”,不仅错误的源头一致,口气也相仿:

网友A:
请问楼主

LC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假设不对外辐射电磁波,回路当中的阻值=0,振荡永远地继续下去

我不懂得,还请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LC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LC,你怎么知道它一定就振荡了?

网友A:
回答,先给电容充电,
充电到一定的时候,电容就给电感线圈放电,
这样就肯定了LC回路一定会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先给电容充电,
充电到一定的时候,电容就给电感线圈放电,
这样就肯定了LC回路一定会振荡了 ...

充多少电?什么时候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LC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在零状态下,外部没有补充能量还能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多少电?什么时候充电?

理论上,只要有能量,阻尼是0,一直振下去。还是属于线性糸统范围。跟有源振荡器不是一个概念。因有源能量不断供给,而LC是能量是固定的,有源必靠非线性约束达到幅度的自平衡(包括能量的供给与能量的散失平衡),而LC因能量固定,幅度也就固定。因此,纯的LC不能用于驱动负载,有源就可以。

网友A:
就举例

使用1F的电容充电,充电到10V,给1H的线圈放电

你问我充多少电,电量Q=UC=10V×1F

难道充电的多少会影响问题的结果吗??

难道充电多少,会影响LC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还是非线性振荡吗 ??

从0秒开始充电,1秒的时候充电结束,并且在1秒的时候给L放电

(假设不对外辐射电磁波,回路当中的阻值=0,振荡永远地继续下去)

从1秒的时候算起,LC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有能量,阻尼是0,一直振下去。还是属于线性糸统范围。跟有源振荡器不是一个概念。 ...

“能量”怎么给? 其实就是上面二问:

给多少能量?什么时候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多少电?什么时候充电?

根本无需充电,来点干扰就晃动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量”怎么给? 其实就是上面二问:

给多少能量?什么时候给?

一个充了电的电容突然切换到L上,形成LC并联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本无需充电,来点干扰就晃动起来了。

理论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举例

使用1F的电容充电,充电到10V,给1H的线圈放电

你还没理解我的问题!

你充10V,我可以充1V,而其他人或许充100V(如果那电容吃得消的话)。也许还有人根本就懒得充电!

至于起始时间,你说0秒就是0秒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量”怎么给? 其实就是上面二问:

给多少能量?什么时候给?

差在有能量输出,的约束条件下,必有能量供给,怎么供给的问题,离开这个前提,线性振荡器器也能发生。只要有能量输出,LC线性振必不可持续,不管能维持多长时间,包括用MOS作驱动缓冲,除非用理想的只取电压不取电流的器件作缓冲,现实做不到,可靠性极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没理解我的问题!

你充10V,我可以充1V,而其他人或许充100V(如果那电容吃得消的话)。也许还有人 ...

这个问题够傻的。。。

这个0秒更是无厘头。。。

网友A:
我也觉得,
充多少电,也不会影响问题的结果

网友C:
线性与否跟充电多少有何关系?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量”怎么给? 其实就是上面二问:

给多少能量?什么时候给?

你上面的公式U(T)就是能量供给的代表。表示0秒提供到一个能量值。E=CU(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
充多少电,也不会影响问题的结果

你说,一个振荡幅度可以随意(甚至是零)的振荡器有意义吗?

注意,这还未考虑扰动噪声的影响(关于此我在那个相关帖子中已经给了个简单的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一个振荡幅度可以随意(甚至是零)的振荡器有意义吗?

注意,这还未考虑扰动和噪声的影响(关于此 ...

非线性振荡器不也如此?幅度理论上可以是任意值?

通过控制充电量,来控制幅度,这个太需要了!

楼主:
关于振荡器,还是建议各位去看书,胡思乱想是得不到任何正确答案的,因为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科学和技术!

此帖仅是展示了某种“相似性”,其它问题就不作答了。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振荡器,还是建议各位去看书,胡思乱想是得不到任何正确答案的,因为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科学和技术!

...

无言以对,跑了,哈哈。。。

网友A:
我是问
C原本带电,从1秒的时候,C给L放电,(R=0),振荡形成了之后,此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
C原本带电,从1秒的时候,C给L放电,(R=0),振荡形成了之后,此振荡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 ...

最后答复你一下(因为你是第一个提问的):

线性振荡器,没有!

再问,就问教你的语文老师吧!

网友C:
不要再追问了大伙,再问楼主要火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特指C和L接通了之后那部分振荡,
是否属于线性振荡??

排除起振的过程当中(例如给C充电)

如果我表达不清楚,或者欠缺某些条件,出现N种情况

那么你就具体问题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是第0种情况,答案是
如果是第1种情况,答案是
....
如果是第N-1种情况,答案是

你把答案逐一罗列出来吧

网友C:
其实我在另个帖子里给的,就是LC的状态方程:

线性振荡器,有!!!! v'=-i/C i'=v/L

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线性振荡器,有!

网友D:
本轮争论的顶巅焦点是什么,〈没有非线性机制的自激振荡能否获得一个稳定幅度的振荡输出?是否存在一个线性的主导机制制约振荡幅度?当这个线性机制可表达为R与R_等效时,选频回路中电感ue/iL能否成为R的代表?自激起始阶段幅度变化规律必须由R=ue/iL来凑成解释吗?〉

真地好无厘头

网友E:
振荡永远地继续下去 是因为能量守恒。别的我不知,不参与讨论

网友D:
用"能量"的物理原理去认识问题,往往能一辨真伪,这也是一条终极的认知路线

网友F:
幅度在变化的“正弦波”,根本不是单一频率,所以不是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幅度在变化的“正弦波”,根本不是单一频率,所以不是正弦波。

具有单一频率的是复指数!正余弦的频谱是两条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具有单一频率的是复指数!正余弦的频谱是两条线!

那,调幅波呢?

网友G:
此帖楼主用“相似”,而不是用具体技术点进行反驳,从判断标准上就输了。
再到理想LC并联谐振分析上,楼主“散出”的错误量真是不可思议。等我有空时也散一下,让各位评论。
先点一下,提问者的想法多有道理,只是需要补充。

网友A:
楼主问我充电多少,他旨在强调能量非0

根据上面的聊天记录

形成了振荡之后,阻尼=0,那么就是线性振荡

再有,从不振荡到有振荡,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

从不振荡到有振荡,隶属于振荡器的一部分

因此,归根到底,还是非线性振荡

=================

从不振荡到有振荡,对应的具体操作是,给C充电,然后C给L放电
这一步骤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永远都振荡不起来
(也就是其他人所说的扰动)

网友:
至于15楼xukun977  所说的根本无须充电,来点外来干扰,就晃动起来
==========================
按照我的理解,外来干扰,与手工给LC振荡器充电放电,本质上就是一样的,都是给振荡器注入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我充电多少,他旨在强调能量非0

根据上面的聊天记录

NO!
线性与否,跟初始值之间,没有关系!主要是死扣定义,没弄清t=0的意义导致的!
线性与否,与激励之间没有关系!比如L和C和激励串联,响应取电容电压,那么响应可能是等幅震荡,也可能是增幅震荡!

网友C:
但,都不影响咱们叫它线性LC电路。

网友C:
好了,不绕弯子了,替楼主回答吧/
楼主不应该用上面1-9的说法来"公**"线性振荡器,而且公**错方向了。
学界正确说法为:
1.上面LC振荡器,不同的初始条件,得到不同的幅度和相位,这叫并非"结构性的稳定。"
2.线性振荡器仅仅存在于paper上!

人家这些说法,客观严谨!像什么"从来都不存在线性振荡器",说话太绝对,十有**是错的!

像/所有振荡器(比如正弦或迟张振荡器),至少包含两个储能原件,和一个非线性原件/,也是学术界公论,***也引用但不懂内涵,人家一"举反例",他慌忙改口说专指正弦波振荡器,溃不成军。。。

网友D:
@123
LCR(特殊R=0)自由振荡回路,谈及线不线性没有意义
1.完整的(有线性意义的)电路分析都必存在一个“源”,LCR回路充其量是个“暂态”分析。
2.它仨都是线性元件,不存在“非线性概念”中非线元件
3.非要说的话,就叫“线性(零)阻尼自由振盪”,而不管R为何值

再纠下去就是没有厘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