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STC15W4K32S4头文件

楼主(2015-08-22):
求STC15W4K32S4头文件,一直没搜到范例

网友A:
STC-ISP V6.X 有。

网友B:
对,以后碰到头文件直接去stc-isp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以后碰到头文件直接去stc-isp找

STC15W4K32下载失败,检测不到MCU,但是下载89C52的程序就没问题,版本是v6.89,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C15W4K32下载失败,检测不到MCU,但是下载89C52的程序就没问题,版本是v6.89,是什么原因多谢 ...

下载失败,先检查硬件连线和软件设置,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失败,先检查硬件连线和软件设置,换个芯片试试

换了没用,换了4块了,之前用STC15W4K48S4,不能下载就换32,还是不行,晶振外置和内置都试了,还不行

楼主:
还有就是给个建议,用哪个牌子的单片机方便,简单,稳定,价格合适,能在LCD上运行菜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给个建议,用哪个牌子的单片机方便,简单,稳定,价格合适,能在LCD上运行菜单 ...

8位机中,下载方便的有STC,ATMEL的,简单稳定都可以,速度和FLASH不够大

要LCD运行菜单,速度要快,FLASH要够大,选择32位的CORTEX M0就很适合,例如NXP,STM32等的M0

楼主:
好的谢谢我会认真去选择

网友D:
STC15W4K32下载失败,检测不到MCU,但是下载89C52的程序就没问题,
89C52是10年前的单片机,与当今主流的STC15W4K32引脚排列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15W4K32下载失败,检测不到MCU,但是下载89C52的程序就没问题,版本是v6.89,是什么原因多谢 ...

STC-ISP 到今天最新的版本是STC-ISP Ver6.85H!

如果下载不了,一般是最小系统、USB转串口的问题,建议使用STC官方下载器: STC U8 /STC U8-MINI! 一定可以!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15W4K32下载失败,检测不到MCU,但是下载89C52的程序就没问题,版本是v6.89,是什么原因多谢 ...

电源OK,晶振OK,串口线连接上,肯定可以的。

网友E(2018-04-10):
我直接用这个调用头文件也ok的

网友E:
这跟用这个 <STC15W4K.H>没啥区别吧,哪位大神能说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