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向量中断的配置

楼主(2015-08-22):
果两个中断的NVIC配置一模一样会有问题吗?比如我把SDIO和EXTI都设为group1   抢占式优先级都为0   次优先级都为0,会不会冲突?这样设置好不好?

网友A:
不会冲突,首先根据抢占优先级判断,如果低于或等于,则不能抢占。如果相同,接着根据次优先级来排队

网友B:
两个中断的NVIC配置一模一样也是允许的。

网友C:
可以,但是不能相互嵌套

网友D:
应该不可以啊,万一出现两个中断同时提出申请,或者一个中断还在执行另外一个提出申请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有可能会很正常,有可能会出现打断,还是严谨一点比较好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不然那么多中断,怎么办

网友F:
严谨点的话,千万不要配置的一样。最好优先级错开

网友G:
配置一模一样的话,哪个先到达执行哪个。

楼主(2015-11-15):
引用 网友A:
不会冲突,首先根据抢占优先级判断,如果低于或等于,则不能抢占。如果相同,接着根据次优先级来排队 ...

嗯嗯。懂了,相同的时候也有优先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置一模一样的话,哪个先到达执行哪个。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谨点的话,千万不要配置的一样。最好优先级错开

可是一般人是不配置的,都按照默认的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懂了,相同的时候也有优先级的。

对的,即使都配置为一模一样的,都有先后来临的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