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机控制,串口通信冲突

楼主(2015-08-22):
电机驱动写好了
但是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用串口收上位机的指令,控制电机,没有问题
但是一但我使用串口发数据,比如我要发转速数据给上位机,发一次电机就噔的卡一下,高转速的时候卡一下直接就停转了
开始我发数据是使用的串口中断,收到上位机发的指令了,就发出去一个转速数据,发现这样卡电机
然后我把发数据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定时发,还是卡
请问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非常感谢
我用的C8051F040

楼主:
我发现卡顿是由于printf函数引起的,puts也一样

楼主: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函数占的时间太长了引起的,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A:
不要用printf函数,自己写一个串口发送子程序。

网友B:
中断发送,不要用有延时的函数

网友C:
自己写串口收发函数

网友D:
中断程序写的太长了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控制电机的引脚,或者你系统电源纹波

网友F:
你控制电机的方式是个什么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程序写的太长了

请问串口中断长了会有什么影响吗?
定时器中断太长怕他一个中断没执行完下一个中断就到达,这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串口中断,收发都是我自己控制的,他即使被其他中断打断了,也是可以恢复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控制电机的方式是个什么样子啊。

IR2233
上管自举驱动
全用NMOS
控制方式用H_PWM--L_ON

网友G:
肯定时间没控制好,如果在中断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长了你是不是要死等,这样造成驱动换相不及时或者其他问题
试试把串口发送,放到主循环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串口中断长了会有什么影响吗?
定时器中断太长怕他一个中断没执行完下一个中断就到达,这比较容易理 ...

另外啥电机呢?

楼主:
24V 250W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H:
肯定是printf方法用时太长产生的问题,你这个方法用时过长,控制电机的主方法就被阻塞了.自己写一个缓冲区,发数据的时候把数据写入到缓冲区,然后利用定时器中断或者串口发送中断从缓冲区取出一个字节,然后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printf方法用时太长产生的问题,你这个方法用时过长,控制电机的主方法就被阻塞了.自己写一个缓冲区,发 ...

看了很多回复我基本理解了
你说的方法我觉得很有道理
不过对我这种边学边搞的人感觉略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V 250W无刷直流电机

那就只能好好查下程序了,设置串口中断优先级看看;

不过我用的是M4,控制2个无刷,和你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