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XINF使用

楼主(2015-08-22):
本人在学习使用DSP  想要通过总线把数据输入到DA之中, 测试过程中DSP工作正常(GPIO口正常输出),但是每次想通过XZCS0AND1(地址2000)写入数据,该区域当有信号进入时就应该变为低电平,但是实际测试过程中,一直为高电平,无法在该地址写入数据。当不烧程序时,该引脚是低电平,我只写了主函数 ,感觉好奇怪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CS肯定是在对应的区域操作时才会拉低
从你描述看  只有主函数就拉低 你看看GEL里面有没有操作
重点看看你的XINTF有没有配置合适。
2000的地址是在对于CS的zone内吗
还有注意字节和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