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楼主(2015-08-22):
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我可以向SPI从设备写操作,但是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网友A:
和程序有关

楼主:
请高手指点: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ig)
{
PRT2DR |= CS;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TX_BUFFER_EMPTY)){};
PRT2DR &= ~CS;  // set slave select low
SPIM_1_SendTxData(dig); // set message to transmit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SPI_COMPLETE)){};
PRT2DR |= CS;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ceivedData;

PRT2DR |= CS;

PRT2DR &= ~CS;
SPIM_1_SendTxData(0x00);  // 写伪数据,以便读到数据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RX_BUFFER_FULL));//RX Buffer register has received current data
ReceivedData = SPIM_1_bReadRxData();
PRT2DR |= CS;

return ReceivedData;
}

网友B:
不会,我也正在做SPI,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