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要用六个运放

楼主(2015-08-22):
想用PSOC开发一个项目,其中至少要用六个运放,请各位帮助推存一个型号,谢谢。(最好是PSOC1或PSOC3)

网友A:
不确定 是哪个?

楼主:
此二种都可以,只要有六个以上的运放都可以。

网友A: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要用运放做什么???
单纯的 Opamp模块, PSoC3 里面只有四个

网友B:
psoc3 CY8C38系列的应该可以吧……它里面自带4个通用运算放大器,另外还有4个SC/CT模块,你可以把他们配置为你想要的运算放大器……

楼主:
回去试试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