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XTALIN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5-08-22):
用CY7C68013A和FPGA联合做数据传输的时候,采取的是FIFO模式,但不知道XTALIN应该怎么接

网友A:
管脚分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A:
就是不知道管脚分配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一定要接吗?

网友B:
XTALIN是接外部晶振的。如果是有源晶振,只要接XTALIN就可以了。

楼主:
无源的呢

网友C:
无源的晶振,要接XTALIN和XTALOUT。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