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请问,串口可以发送数组么

楼主(2015-08-22):
可以发送字符串,那直接SciaRegs.SCITXBUF=1,发送数字可以么?怎么接受是乱码,请教,如何才可以发送数组

网友A:
肯定可以  按照字节发送。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波特率一样
如果你发送的是ascii码 接收也一样
发送HEX接收也设为HEX

网友B:
波特率不统一吧!

网友C:
楼主是新手么,你的问题有点乱。
【可以发送字符串,那直接SciaRegs.SCITXBUF=1】你这个发的不就是个数字1么,哪来的字符串。而且字符串的本质不就是一维数组么。
按你的意思,发字符应该这样表述:SciaRegs.SCITXBUF='A' 字符A被载入SCIA的发送寄存器。
如果你的下位机是PC的话,串口调试助手选择显示字符,会显示字母A,串口调试助手选择显示十六进制,会显示字母A对应的十六进制数0x41。
SciaRegs.SCITXBUF='A'等效于SciaRegs.SCITXBUF=0x41

至于你说发送数组,那就是循环发送数组里的值呗。

网友D:
是要发送 ASC2 码吗,SciaRegs.SCITXBUF=‘1’,注意1加单引号,发送字符串吗?一个一个的发送。

网友E:
注意波特率同时上位机是接受模式是.hex还是字符接收

网友F:
for(i=0; i<len; i++)
    {
        usart_put(*PtrData);
        PtrData++;
    }

网友E:
地板正解!

网友G(2015-09-30):
可以,就看你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