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误操作都有哪些

楼主(2015-08-22):
优盘误操作都有哪些

网友A:
在工作指示灯正常存取的时候进行插拔优盘

网友B:
迅速反复插拔优盘,由于主机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在主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进行下一步操作会造成系统死机等各问题

网友C:
发现错误时(可能是还没反应过来),迅速进行了优盘格式化

网友D:
正在格式化,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拔下优盘

网友E:
主机USB接口太松,有时能接触到,有时不能接触到

网友F:
主机操作系统有病毒,导致系统不稳定和不能正常反应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