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没有做机箱的童鞋

楼主(2015-08-22):
价格:2000 元
有没有做机箱的童鞋
请联系我
QQ1312252351

网友A:
你要什么机箱?工业大机柜?

楼主:
      板子尺寸是长度20cm,宽度15cm,高度3cm(带上风扇散热片)。
       每个板子的电压12V,最大功耗45W。

      需要做机箱:
     1:机箱放24块板子,板子尺寸20x15x3
     2:第一块板子有个串口,需要机箱开口。
     3:板子电源12V,12V,20A甚至更高。这样一个电源就能带五块板子.甚至更多板子。也可以考虑PC机的电源。
     4:机箱上设计电源开关。
     5:设备热量比较大,机箱上设计风扇,从一端吹到另一端。
     6: 板子之间通过3根线连接。线已经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机箱?工业大机柜?

谢谢!

    板子尺寸是长度20cm,宽度15cm,高度3cm(带上风扇散热片)。
       每个板子的电压12V,最大功耗45W。

      需要做机箱:
     1:机箱放24块板子,板子尺寸20x15x3
     2:第一块板子有个串口,需要机箱开口。
     3:板子电源12V,12V,20A甚至更高。这样一个电源就能带五块板子.甚至更多板子。也可以考虑PC机的电源。
     4:机箱上设计电源开关。
     5:设备热量比较大,机箱上设计风扇,从一端吹到另一端。
     6: 板子之间通过3根线连接。线已经做好。

网友:
24块板子,板子尺寸20x15x3,第一块板子有个串口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厚的板子

网友B:
操作台、服务器机柜、机柜、机箱、多媒体讲台、不锈钢制品、电视墙、电控柜、非标产品定制
联系人:钱先生
电话:18801200397
QQ:1145466623

楼主:
也可以联系,他经常在线 2869042092

楼主:
请联系这个QQ号 2869042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