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源滤波器可以与什么仪器搭配使用

楼主(2015-08-22):
我知道有源滤波器通过外部电流互感器,实时检测负载电流,那有源滤波器还可以通过外部什么仪器搭配使用达到什么效果吗?比如有源滤波器搭配变压器什么的?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对吧,我听说了一句话有源电力滤波器用在变压器上,我得理解是,因为变压器消耗无功功率太多,所以要用有源电力滤波器来补偿,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有源电力滤波器:
 有源电力滤波器(APF:Active power filter)是一种用于动态抑制谐波、补偿无功的新型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够对不同大小和频率的谐波进行快速跟踪补偿,之所以称为有源,是相对于无源LC滤波器,只能被动吸收固定频率与大小的谐波而言,APF可以通过采样负载电流并进行各次谐波和无功的分离,控制并主动输出电流的大小、频率和相位,并且快速响应,抵销负载中相应电流,实现了动态跟踪补偿,而且可以既补谐波又补无功和不平衡。
萨顿斯有源电力滤波器
      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电流,并通过内部DSP计算,提取出负载电流中的谐波成分,然后通过PWM信号发送给内部IGBT,控制逆变器产生一个和负载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谐波电流注入到电网中,达到滤波的目的.

网友B:
滤波器一般是用来处理信号的,比较重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