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什么是非线性用电设备?

楼主(2015-08-22):
(无正文)

网友A:
非线性元件:
    对欧姆定律不适用的导体和器件,即电流和电压不成正比的电学元件叫做非线性元件。非线性元件是一种通过它的电流与加在它两端电压不成正比的电工材料,即它的阻值随外界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求解含有非线性元件的电路问题通常要借助U-I图像.
    欧姆定律是个实验定律,实验中用的都是金属导体。这个结论对其它导体是否适用,仍然需要实验的检验。实验表明,除金属外,欧姆定律对电解质溶液也适用,但对气态导体(如日光灯管、霓虹灯管中的气体)和半导体元件并不适用。

网友B(点评):
不吵闹处见真章。

网友C:
除了纯阻性的用电设备外,一般感性、容性电气设备都是是非线性用电设备。不遵循欧姆定律的设备,即电压不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设备,都属于非线性设备吧。

网友D:
电机类,电热类都是线性设置。

网友D:
大多电子设备都是非线性设备,

网友D:
所谓非线性设备是以负载电流畸变也即谐波含量为指标划分

网友E:
会产生无功功率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