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的引脚耐电流问题?

楼主(2015-08-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每个IO口最多输出是40mA,但是是有条件的,比如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输出40mA,每组IO都是有极限值的,比如PA的总和不能超过200mA。

ATMEL代理商,QQ  1085487223

网友B:
芯片资料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