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BLE协议栈中如何将串口0改成串口1

楼主(2015-08-22):
CC2541 BLE协议栈如何将串口0改到串口1上,默认的是串口0,用的是BLE-1.4.1协议栈,
把串口改成串口1,P1_4  ,P1_5,收到的数据是乱码, 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改过,先读懂底层代码,然后改一些宏定义,其他地方可能也要改下,总之特别麻烦。个人觉得是TI的协议栈做的太死板了,灵活性太差。

网友B:
这个看下是不是串口1的比特率问题的造成的。

网友C:
需要更改hal_uart_dma.c里面的一些定义,就是和你定义的DMA通道对应上。百度下,有详细的例子。

网友D:
这样做会很麻烦的吧

网友E:
需要更改hal_uart_dma.c里面的一些定义

网友D:
这个比较复杂吧,需要懂底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