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SB转串口线老师有问题!!

楼主(2015-08-22):
用LabVIEW做的上位机,用USB转串口的通讯方式,开始用的一个便宜的USB转串口线,全部调通了,但是后来用了一根好的线(80元)就不行了,老是丢数或者中间有几位错乱!很抓狂,实在想不通啥毛病!!

网友A:
USB转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要正确的安装驱动。

网友B:
驱动问题吧,国产的芯片,台湾的芯片,英国的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C:
这个东西买不好很坑人啊,我用过运行一会就死机的,
用过串口没有负电压的
先测试好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