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10,硬件CRC如何支持MODBUS?

楼主(2015-08-22):
哪有例程我参考一下啊,不要软件计算的,硬件上算法逆序如何实现?

楼主:
研究好长时间没做成,特求,谢谢.

网友A:
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内容,楼主再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844&highlight=CRC

谢谢,CRC我知道如何工作,可是用到modbus上就和计算器的结果对不上,表逆序可以硬件解决,只是算法逆序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C:
硬件是比软件的要难一些吧,想研究一些软件的crc

网友D:
硬件CRC做好了,对于解决硬件滤波问题帮助甚大

网友E:
需要看看应用手册关于CRC的介绍和使用方法。

网友F:
CRC只是个校验工具,任何数据都可以通过它进行校验,不管你是串口还是SPI,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C只是个校验工具,任何数据都可以通过它进行校验,不管你是串口还是SPI,还是其他 ...

我知道,只是不想用软件来算,既然K10有CRC硬件应该可以实现modbus的crc校验,很久没搞清楚K10的CRC如何配置以支持mosbus协议的CRC校验部分.
modbuscrc多项式8005+表逆序+算法逆序,多项式和表逆序我知道如何配置硬件,算法逆序就不知道怎么整了,网上有些**说是用不同的多项式值,试了一下也不对呢.....

网友F:
我一般都不用,说实话,还真没用过这个,真是麻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