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DSD模式将多个,Pcm4222,pcm1792,连接到Ti的dsp上?

楼主(2015-08-22):
DSP, PCM, TI, sd, pc
如何以DSD模式将多个,Pcm4222,pcm1792,连接到Ti的dsp上?

网友A:
太高深,没用过

楼主:
还有个什么TDM模式是什么?

楼主:
Tms320vc5402如何连接到异步SRam?

网友B:
TMD是时分复用模式。

网友B:
DSP连接几步sram,对EMIF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匹配上时序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DSP连接视频编解码芯片应该采用的视频接口吧,MCASP或者MCBSP

网友D:
TDM本来就是支持多根线连在一起的。
而DSP的MCBSP口是可以取出特定的时隙的。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啦

网友E:
地址不同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