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种类

楼主(2015-08-22):
电阻器的种类有很多,通常分为三大类:固定电阻,可变电阻,特种电阻。

网友A:
固定电阻以其制造材料又可分为好多类,但常用、常见的有RT型碳膜电阻、RJ型金属膜电阻、RX型线绕电阻,还有近年来开始广泛应用的片状电阻。型号命名很有规律,R代表电阻,T-碳膜,J-金属,X-线绕,是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在国产老式的电子产品中,常可以看到外表涂覆绿漆的电阻,那就是RT型的。而红颜色的电阻,是RJ型的。一般老式电子产品中,以绿色的电阻居多。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产品成本的问题,因为金属膜电阻虽然精度高、温度特性好,但制造成本也高,而碳膜电阻特别价廉,而且能满足民用产品要求。

网友B:
电阻器当然也有功率之分。常见的是1/8瓦的“色环碳膜电阻”,它是电子产品和电子制作中用的最多的。当然在一些微型产品中,会用到1/16瓦的电阻,它的个头小多了。再者就是微型片状电阻,它是贴片元件家族的一员,以前多见于进口微型产品中,现在电子爱好者也可以买到了

网友B:
按材料分,有碳膜电阻、水泥电阻、金属膜电阻和线绕电阻等不同类型

网友C:
按电阻值的精确度分,有精确度为 ± 5%、± 10%、± 20% 等的普通电阻,还有精确度为 ± 0.1%、± 0.2%、± 0.5%、± l%和 ± 2%等的精密电阻

网友D:
而固定电阻以其制造材料又可分为好多类,但常用、常见的有RT型碳膜电阻、RJ型金属膜电阻、RX型线绕电阻,还有近年来开始广泛应用的片状电

网友E:
各种分类,按材料,按阻值,按功率等等

网友F:
学习了,不错啊,好多的分类

网友G:
好多种的分类,各种分法

网友H:
这个是基础啊

网友I:
学习了,电阻的分类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