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最小系统

楼主(2015-08-22):
自己做的一个DSP2812的最小系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MP/MC引脚没有预留跳线选择到D+3.3V和地,没有对这个引脚做任何处理;也没有外接任何存储器。
   现在看手册,发现说MP/MC为1时为微处理器模式,外部区域7有效;MP/MC为0时为微控制器模式,使能片内Boot_ROM。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想仿真,这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我想烧进片内Flash内,这样的话一上电就禁止内部boot_rom系统是不是就不能根据GPIOF的四个引脚状态确定引导模式了????

网友A: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啊,你现在应该使用的是微处理器模式吧,那么就应该将MP/MC引脚置高啊。

网友B:
是啊,你现在是怎么禁止boot_rom的啊

网友C:
对啊,boot_rom不是存放程序的地方吗?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在硬件上对MP/MC引脚没做处理,可不可以在软件中实现为低呢?

楼主:
看了一本2407的书好像是可以在StartUp中软件设置的,不知道2812有没有......

网友B:
MP/MC应该有默认电平的吧
行就一直行,不行就一直不行

楼主:
算了, 就这样吧

网友D:
这个本来是要做一个跳线的设置的。

网友E:
最小系统的主要是验证芯片的基本功能与资源的。

网友F:
最小系统都是简单的电路搭接的

网友G:
使用现成的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H:
可以借鉴一下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G:
木问题把。

网友I:
果我在硬件上对MP/MC引脚没做处理,可不可以在软件中实现为低呢

他的内部有这种功能,可以编程配置寄存器实现,如果内部结构就没这功能,那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