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5-08-22):
(无正文)

网友A:
你在做什么

楼主:
我在做根据霍尔信号换向时,进不了霍尔信号捕捉口的中断

网友B:
你一点都没写?

网友C:
void InitEv(void)
{
EvaRegs.ACTR.all = 0x0f3d;   ///通过对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的配置,P1输出PWM,P2强制高,P3强制高,P4强制低,P5、P6强制高
EvaRegs.DBTCONA.all = 0x0000;///使能死区定时器,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比较器控制A
    EvaRegs.T1CON.all = 0x0842; ///连续增/减模式,TPS系数(1)150M/2,T1使能
EvaRegs.GPTCONA.bit.T1PIN =0x01;  //定时器T1比较输出低有效
    EvaRegs.GPTCONA.bit.TCOMPOE=1;    //比较输出使能

/*六路PWM占空比 20%*/
EvaRegs.T1PR =1500;        ////定时器1周期值7.5M /300=25Khz
EvaRegs.T1CNT = 0;   ///定时器1初值设为0
EvaRegs.CMPR1=1200;// 占空比越小,转得越快
EvaRegs.CMPR2=1200;
EvaRegs.CMPR3=1200;

EvaRegs.CAPCON.all=0x3654;   //使能CAP1、2、3,采用T1,检测上升沿
EvaRegs.CAPFIFO.all=0x0000;
/*捕捉中断使能*/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三个捕捉中断都是使能
EvaRegs.EVAIMRC.bit.CAP2INT=1;
EvaRegs.EVAIMRC.bit.CAP3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三个捕捉中断标志位清零
EvaRegs.EVAIFRC.bit.CAP2INT=1;  //三个捕捉中断标志位清零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1;  //三个捕捉中断标志位清零
    }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bit.CAP1Q1_GPIOA8=1; //使用PWM1-6口和Cap专用口
     GpioMuxRegs.GPAMUX.bit.CAP2Q2_GPIOA9=1;
  GpioMuxRegs.GPAMUX.bit.CAP3QI1_GPIOA10=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1_GPIOA0=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2_GPIOA1=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3_GPIOA2=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4_GPIOA3=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5_GPIOA4=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6_GPIOA5=1;
  //cap口定位输入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0=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9=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8=0;
     EDIS;
}

Uint16 shunNum[6]={0x0f3d,0x03fd,0x03df,0x0fd3,0x0df3,0x0d3f};   //顺时针换向表
interrupt void T1_Cap_isr(void);
int count=0;
    int mm=0;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
IFR = 0x0000;     //清中断
  // LedCount = 0;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CpuTimers();

/*初始化外设*/
    InitPeripherals();
/* 初始化事件管理器,确定PWM*/
InitEv();

    /*受EALLOW保护的捕捉中断矢量,重新映射捕捉中断入口*/
EALLOW;                         //允许访问EALLOW保护的寄存器
PieVectTable.CAPINT1 = &T1_Cap_isr;               //指向中断服务寄存器捕捉1的地址
PieVectTable.CAPINT2 = &T1_Cap_isr;
PieVectTable.CAPINT3 = &T1_Cap_isr;
         //重新EALLOW保护

/*使能中断捕捉,向量是查表得,INT3.5-INT3.7*/
PieCtrl.PIEIER3.bit.INTx7=1;
PieCtrl.PIEIER3.bit.INTx6=1;
PieCtrl.PIEIER3.bit.INTx5=1;
IER|= M_INT3;                    //使能INT3
EDIS;
EINT;   // 开放全局中断,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开放全局实时中断,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
}
interrupt void T1_Cap_isr(void)
{

mm=1;
//换向,
if (count==5)
count=0;
else count++;
EvaRegs.ACTR.all=shunNum[count];
EvaRegs.EVAIFRC.all=0x0007;  //三个捕捉中断标志位清零
//响应中断寄存器清除,写1清0,进而才能接收下一外围中断  不会写
PieCtrl.PIEACK.bit.ACK3=1;
  PieCtrl.PIEIFR3.all = 0;
}

网友D:
没啥问题啊

网友E:
楼主思路真乱

网友C:
啊?我再整理整理

网友F:
控制程序的看着不算复杂的,这个项目难易程度怎样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G: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这个主要是采用换向器远离实现的。

网友H:
代理销售全系列TI(DSP)   XILINX  可以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QQ:2355711248

网友I:
正在做项目

网友J:
采来霍尔信号多大,控制芯片能识别的到吗

网友K(2015-09-25):
谁有直流无刷电桥的线路,感谢分享。

网友L:
是不是信号太弱了

网友M:
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