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电不到一分钟就烫

楼主(2015-08-22):
板子上电不到一分钟32芯片就烫的厉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  什么东西烫啊····

网友B:
焊接错误或者有搭锡的地方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电源部分短路了。

网友D:
肯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短路了。拿万用表量量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烫啊····

主芯片烫了

网友E:
逐个排除外围电路,找出原因。

网友F:
硬件有问题,有短路现象或者芯片是假货;

网友G:
感觉焊板子应该一个一个模块的焊,然后测试。

网友H:
应该是短路了~,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和地~

网友I:
查查电源短没短吧,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旁路电容没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错误或者有搭锡的地方

网上买的板子,应该都是测试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电源部分短路了。

说不定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短路了。拿万用表量量电源和地

奇怪,不上电之前是不短路的。一上电就短路了。

网友B:
这个楼主还是按照电源到线路分区的步骤来逐步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逐个排除外围电路,找出原因。

新手,换了个板子,解决问题了,先搞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焊板子应该一个一个模块的焊,然后测试。

买的板子,奇怪他们没测试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奇怪,不上电之前是不短路的。一上电就短路了。

碰到过一次,是板子布线的问题。

网友C(2015-10-26):
引用 楼主:
奇怪,不上电之前是不短路的。一上电就短路了。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不知道哪里短路了。重焊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不知道哪里短路了。重焊下芯片

走线的问题,硬件重新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一次,是板子布线的问题。

确实是板子布线的问题。重新布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