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_mfg失败

楼主(2015-08-22):
第一次弄IMX6- 单  用MFG 烧录一直卡在这里下不去,开发板是OK的。这板是我们是根据Development board改的。UBOOT_SEL &BOOTMODE switch都改成一样了。EMCC为4.5 (镁光)申明:DDR3  DQ19 DQ21 板子已Swap.(HW CHECK LIST允许)  LOG部份信息如下  望各路大神看下 给点意见方向。。。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065DCB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E:\working\MFG_TOOL\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solo-RIoTboard.bin

楼主:
没有人帮我看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还有你这里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关注一下......帮你顶起来......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如果DDR和开发板不一样的话,在使用mfgtool的时候你要根据你的设计编译出mfgtool使用的firmware。不能使用默认的,默认的话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如果DDR和开发板不一样的话,在使用mfgtool的时候你要根据你的设计编译出mfgtool使用的fir ...

你好,也就是说DDR3 SWAP 了管脚要重新修改软 件 ,而不是通杀的了。看那个CHECK LIST  允许SWAP 还以为软件可以通杀。我们只跑最小系统, 与开发板有很多不同,但是BOOT—MFG选择是的。开发板是借来的。

网友C:
要完全一致才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也就是说DDR3 SWAP 了管脚要重新修改软 件 ,而不是通杀的了。看那个CHECK LIST  允许SWAP 还以为 ...

是滴,DDR不一样的话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