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个数进行计数

楼主(2015-08-22):
如何对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个数进行计数a

网友A: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详细说说看

网友A:
光电编码器输出五根线,分别是A、B两相,另外三根线是3.3V,GND,GND。

在实际计数时候,发现即使不旋转编码器的情况下,计数器数值依然在不停的增加(计数采集的是下降沿信号),考虑是不是因为脉冲波形抖动的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原因呢?

网友B:
你自己发脉冲自己接收整明白了先

网友C:
编码器外壳接地不好

楼主:
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