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网络模块为什么我更改了MAC地址后网络调试助手就无...

楼主(2015-08-22):
UDP例程,为什么我更改了MAC地址后网络调试助手就无法接收到数据了?
我只是把原例程中MAC地址中第一个0x00,改成0x11而已,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A:
MAC地址修改后,网络调试助手能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修改后,网络调试助手能找到吗

网络调试助手能找到是什么意思?
网络调试助手依然可以显示模块已连接到网络,不改之前调试助手点发送数据给模块之后会有数据传回到调试助手,但是改之后,点发送数据后,下面显示“发送成功"但是调试助手上没有数据传回

网友B:
Mac地址不是可以随便改的 是有规定的 你改的这个MAC地址不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不是可以随便改的 是有规定的 你改的这个MAC地址不合法

那修改MAC地址的规则是什么?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C:
Mac地址是不可以随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