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操作步骤的问题

楼主(2015-08-22):
有谁用过RH6010触摸IC   ,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不是很全,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启动,发送地址,收应答,发送寄存器地址,收应答,读取数据,停止。是这样的吗?

网友A:
RH6010 是个 I2C 接口的八通道触摸感应开关。

网友B:
嗯,如果上来一下子感觉很复杂,不适应,可以先参考一下 I2C 的协议的例程,网上很容易找到。

楼主:
我会IIC 但这个芯片给我的资料有点不明白,它的SDA和SCL上电默认是低(我觉得应该是高才对),它给的电路图,这两个管脚直接与主控MCU相连(我认为应该要上拉电阻才对)。这是我不太明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会IIC 但这个芯片给我的资料有点不明白,它的SDA和SCL上电默认是低(我觉得应该是高才对),它给的电路图 ...

为什么你认为要高,认为要上拉电阻?
默认是高是低都可以看IC定义,还有上升沿下降沿也是一样
至于上拉电阻,内部有足够的上拉,外部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