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编程

楼主(2015-08-22):
想取出累加器A中的值,将其值赋给一个变量dat(c语言),不知道语句怎么写。请教大神

网友A:
正在学汇编,没学到C,只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用不着汇编,直接C就行了。
dat=ACC;

网友C:
正在学习控制转移指令,汇编的,有个绝对转移指令SJMP addr11书上说寻址范围是2KB,不应该是2^11=2048B吗?

网友C:
打错了,是AJMP,不是SJMP

网友D:
2K=2048

网友C:
瞬间感觉我好逗

楼主:
嗯,晓得了,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