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二极管做射频切换的功率容量问题

楼主(2015-08-23):
(无正文)

网友A:
看额定电流参数。

网友B:
跟电流有点关系,但电流不是决定控制容量的主要原因。PIN二极管的电流在达到10mA以后,大幅增加电流对等效电阻已经没有太大帮助,主要还看载流子寿命及封装功率。在施加一定的激励电流后,PIN二极管相当于一个0.几欧到几欧的阻抗。
我曾经用20mA的电流控制156.125MHz, 50W的功率,PIN二极管不用散热器稍烫手,记得手册上给出的衰减仅0.1dB,大约相当于0.5W损耗。
翻硬盘查得适合控制0.1W到100W的二十多种PIN二极管型号,额定电流均为100mA

网友B:
楼主用BAR64-03W控制7W功率,需要100mA电流 ( 10mA只能控制5W),改用封装大一倍多点的BAP65-02,控制7W功率只需要5mA电流。这两种PIN二极管,额定电流相同(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