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定时器5 6 7不能用

楼主(2015-08-23):
在使用定时器进行中断实验时定时器234没问题,定时器5编译的时候提示未定义,基本定时器67也是,程序编译时提示未定义,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需要定义你所需要的芯片,在#define中定义了

网友B:
楼主,首先你用的是哪款芯片?你这么问问题,谁TM的知道?

网友C:
    LZ你好,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GD32f10x系列中的MD型是没有定时器5,6,7的。GD32f1x0系列只有定时器6。
如果确定你使用的芯片是有的,那么你可以根据以下方法进行使用:
     首先,你需要确认你的芯片类型,并根据芯片类型在选型手册上找到它的FLASH大小;然后,根据FLASH的大小确定它的类型是MD,HD,XD还是CL型(GD32f10x用户手册的第一章第1.5节),并选择相应的启动文件(如startup_gd32f10x_md.s等);最后,在工程中添加相应的启动文件,并在"Options for target"的“C/C++”选型的"Define"添加芯片的类型,如STM32F10X_HD等。
     你必须保持芯片类型,启动文件还有Define中的型号(MD,HD,XD,CL)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你好,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GD32f10x系列中的MD型是没有定时器5,6,7的。GD32f1x0系列只有定时器6。 ...

楼上说的太详细了!赞一个!

网友E:
4楼说的真不错!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C:
LZ你好,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GD32f10x系列中的MD型是没有定时器5,6,7的。GD32f1x0系列只有定时器6。 ...

说的真好,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Z你好,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GD32f10x系列中的MD型是没有定时器5,6,7的。GD32f1x0系列只有定时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