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卡住了

楼主(2015-08-23):
执行到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这一步时,程序莫名其妙地卡住了,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include "stm32f10x.h"

int global = 0;

void uart_init(int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int main()
{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USART_SendData(USART1, global);
        while (1)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global);
                }
        }

    return 0;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global++;
}

网友A:
USART_FLAG_TC需要软件清除,你的里面好像没有清除,没有清除就没有等待,发完一个就直接下一个

网友B:
最好还是用USART_FLAG_TXE

网友C: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清除完成标志

网友D:
Bit 7 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the content of the USARTx_TDR register has been
transferred into the shift register. It is cleared by a write to the USARTx_TDR register.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he TXEIE bit =1 in the USARTx_CR1 register.

Bit 6 TC: Transmission complete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if the transmission of a frame containing data is complete and if
TXE is set.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CIE=1 in the USARTx_CR1 register. It is cleared by
software, writing 1 to the TCCF in the USARTx_ICR register or by a write to the
USARTx_TDR register.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CIE=1 in the USARTx_CR1 register.

好好看看Reference manual吧,只要发送寄存器空,发送完了,这两个标志都是置位的,刚初始化完就是这个状态

网友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USART_FLAG_TC需要软件清除,你的里面好像没有清除,没有清除就没有等待,发完一个就直接下一个。
最好还是用USART_FLAG_T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