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设置,如何改变系统时钟的频率

楼主(2015-08-23):
想要超频到120M跑跑试试,在哪里设置改变呢?

网友A:
用的哪一款芯片呀

网友B:
修改时钟初始化函数

网友C:
120M的话,宏定义中好像没有设置,需要自己增加和修改了,自己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D:
自己配置寄存器,在时钟初始化函数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