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比较准确的测试低频方波信号的方法

楼主(2015-08-23):
我要控制电机的转速
转速是霍尔信号频率的12倍
转速一般就是几百到3000
所有被测信号的频率就是几十到几百
同时为了控制电机的转速,我测到的转速需要和设定的转速比较,来控制PWM占空比加减

现在我是这样实现的,采用一个计数器,100ms的时间看计了几次数,同时控制PWM加减的函数也100ms进行一次
这样有几个缺点:
1.控制不够快速,每100ms才可以改变一次占空比
2.频率测试非常不准确,得到的频率总是一个数*10*12,误差非常大

那么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准确的测试频率
如果想测两个沿之间的时间,有没有手段实现?

网友A:
可以使用单片机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用于获取两个沿之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单片机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用于获取两个沿之间的时间

请问能提供一个例程吗?
我看了下手册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施
非常感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提供一个例程吗?
我看了下手册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施
非常感谢哈 ...

这里下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7%E5%8A%9F%E8%83%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