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中MOS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5-08-23):
如图,请问图中的R23能不能去掉,我看别的好多图中并没有这个接地电阻啊

楼主:
如果要在Q2,Q3的GS间并联稳压管,电压怎么选?是E1,E2的高电平吗?DS的保护二极管要选24V吗?

网友A:
“请问图中的R23能不能去掉”
此电阻估计是检测功率管电流用,C16后面可能是过流保护电路。

“我看别的好多图中并没有这个接地电阻啊”
别的图,可能没有过流保护,或者采用其它方式检测电流。

网友B:
是用在正激开关电源吧,这个是测电流的,如果不需要测这个电流,以短路代替即可。

网友C:
那个是电流取样电阻如果没有估计短路了或是过载了就直接炸MOS了。

网友D:
电流取样电阻,不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