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60N60 IGBT驱动电压选择问题

楼主(2015-08-23):
驱动目标: 空心电感线圈(相当于电磁铁)

工作电压: 400V
      电流: 150A~400A (还未定型, 当前操到 180A ,  看看脉冲工作能耐到多少A了,这个后期接着测试)

脉冲工作  10S 以上  接通一个   10ms以内关关闭

驱动电路打算使用 TC4452  H桥(图腾柱) 零电压关断(没有使用负压)

PDF上提到的驱动电压是 20V ,见别人使用的案例是 12V 来驱动,  而常用来驱动IGBT 的电压是 18V  .

我因当选择哪个电压作为驱动了。。。。。。。

驱动电压小了(比如12V) 是不否是 最大工作电源/脉冲电流会有损失

求解

网友A:
IGBT通常推荐的驱动电压是+15/-8,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国内外做驱动比较好的驱动厂家的驱动的输出电压;

你选择的IGBT在你的供工作电流下需要并联好多个(取决于散热);

其它的你说的工作方式不是很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通常推荐的驱动电压是+15/-8,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国内外做驱动比较好的驱动厂家的驱动的输出电压;

你 ...

脉冲工作 :  间歇期 10S 以上 (0.1Hz)  ,   接通工作 10ms内 (10~0.01ms) 之后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脉冲工作 :  间歇期 10S 以上 (0.1Hz)  ,   接通工作 10ms内 (10~0.01ms) 之后关闭 ...

这个共做频率可以只计算导通损耗了

驱动正向电压最好是15V以上,保证可靠的开通

楼主:
看了不少资料~~~~~  决定 上 18V    还是配套一块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