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5533输出电压不是3.3V,是4V,为啥子?

楼主(2015-08-23):
TPS75533输入端为LM2576的BUCK电路,输出5V非常稳定,后带一个TPS75533,输出3.3V,但是输出电压不是3.3V,是4V,不知何故,测量对地阻抗与其他正常电路板相差很小。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这个是固定LDO,电路较简单,可以把你的电路贴上来,看看,

网友C:
这个看下你的原理图的吧。。是不是有调节电阻的?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你的设计中的电阻配置不对的。

网友E:
加上电容

网友F:
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楼主上个图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G:
芯片坏了还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H:
估计楼主是电阻配置的不对,参考手册配置一下吧

网友I:
楼主上电路看看,可能是外围的电阻分配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