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内部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15-08-23):
内部flash读写跟外部flash读写一样么

网友A:
这个是不一样的,内部是直接可以通过地址访问的。

网友A:
外部flash的是需要通过地址总线进行访问的。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这就像一个房子,房子大的话,就把东西都放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如果东西太多,可以再外面租个房间存放东西。访问的时候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C:
你是指读取的数据相同么?

网友C:
自己设计程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