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9单片机长按和短按键处理程序(寻支持)

楼主(2015-08-23):
本人想求,用1509的单片机做一个手电筒的程序;要求
1,短按键执行:强光,弱光,关机;
2,长按键(3S以上)执行爆闪;在1的任一模式时长按键都能出爆闪的功能;
请求支援谢谢;

网友A:
用PIC的做手电筒,真浪费

网友B:
楼主这个电筒做得贵哦,一个8个脚,1块钱的台湾货都解决了,居然上PIC16!

定时扫描,对扫描到的情况计数就是了。

网友C:
手电也有高端的,比如300~2000元的,楼主需要什么支持能,你说的两点都可以实现,长安3秒时间太长,1秒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也有高端的,比如300~2000元的,楼主需要什么支持能,你说的两点都可以实现,长安3秒时间太长,1秒就可 ...

长按时间长短可以调节,现在就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是否有源码提供参考?

楼主:
现在问题出在:按键控制部分,其他功能都很好实现,望各路高手协助;

网友D:
设置2ms的间隔定时器,也可以设置其他时间。你每隔XXms去检测一次,然后如果有键盘按下,用switch()判断(也就是计数),长按和短按就是计数的值不一样。

网友E:
PIC做强光手电筒很多的,不是一味便宜就可以的。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

网友F(2016-03-09):
可以提供,支持
长按,短按,连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