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斜率检测电路,是否有哪位大虾了解或者做过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23):
呵呵,自己先顶一下:lol

网友A:
既然说斜率,电压必定是变化的。
需要说明电压变化的频率范围和幅度范围。

网友B:
说的太少了。斜率光是正的吗,还是指的是锯齿波的样子啊

网友C:
   斜率与Vp、波形有关,如果按照Vp=2v算三角形波,你的信号频率0.5Hz,是很低的,正弦波就更低。还有,一个电平信号要如何表示一个斜率?

网友D:
AD采样,计算采样时间

网友E:
斜率跟微分有关系么?

网友B:
如果信号是周期性的。可以考虑采集最大值和周期的比率来实现。

网友F:
就用导数的那个推导的那个公式吧,时间取采样间隔,采样能多快就多快

网友G:
如果只是报信号的话,自己拿阻容器件搭一个吸收速度为2V/s的吸收电路,运放采样信号跟随进这个吸收电路,当吸收不完,就说明超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抱歉发帖后没有及时查看大家回复,具体的需求是:在16V电源电压上,产生一个斜率大于2V/s或者小于-2V/s的电压变化,同时电压变化量超过0.8V时,为后面的MCU上报一个逻辑电平1,表示有触发时间发生。

网友G:
采样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在0.2秒内变化了1V算不算?

网友H:
刚做了一个上电斜率检测,用单片机AD采集保存成数组并发送至上位机描绘成波形,下位机还对斜率经行判断处理,采集的关键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采样周期以及变化率的控制。

网友A:
楼主应该说明准备用纯模拟方式还是数字方式。
二者均可实现,但难易程度不同,成本不同。
以现在的情况看数字方式更容易实现。

网友C:
   斜率转换为幅度比较
同样的延时DT,斜率越陡的波形的任意点与原形对应点的幅度差就越大,与波形的峰值无关。如图cd大于ab

网友C:
运放CA3440GBW比较小延时就大,加在B运放的-端,输出延时波形与E波在C运放差分电路叠减,输出uo的矩形波(黑线,斜率2v/s波形的输出);大于2v/s斜率的输出矩形波幅度较大 (图中绿线是2.1v/s斜率波形的输出)。小于2v/s斜率波形的输出幅度都小于黑线。这样就可以用幅度识别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