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好买好用便宜的DC-DC。两节碱性电池转3.3V

楼主(2015-08-23):
给单片机和显示屏供电。
单片机的电源要求低1.8-5.5的,显示屏是2.4V-3.6V的。
电流要求不大。估计显示屏加背光也就几十mA。

没设计过电源电路,
不涉及测量等,应该只需要一个开关转换的升压电路就可以吧?
求教各位大侠使用过的芯片。一定要好买、好用、便宜。。。。。
给名称就可以了,会去查的。如果有典型应用图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推荐ETA1036,朋友的项目就是用的这款,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B:
如果对电源质量要求低的话,可以选charge pump IC,不要电感可以省点成本

网友C:
电池直接供电就可以吧?

网友D(2015-09-26):
搞什么DCDC,上LDO,或者直供

网友E(2015-10-28):
几十mA还用DCDC,这么奢侈

网友F:
干电池供电最好用buck-boost的芯片方案,我司ISL9110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