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信号的中周耦合

楼主(2015-08-24):
问题:
    经测试将TC4W53F(模拟开关),开关处(即红线处)直接用0R电阻连接,在测试点测得的信号,要比用有阻值的电阻连接测得的信号小,电阻值从100R~47K递增,信号大小也在递增。47K以上变化就不明显。很想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maychang @chunyang @PowerAnts @jjjyufan

网友A:
没事儿找事儿吧,“信号大小”怎么测的,怎么评价的?

楼主:
就是实际应用中碰到问题了,才提出来。
至于信号大小怎么测,这个还用问吗?用于波器看测试点的信号幅值不就可以对比了。
别一上来就像是刚吃了枪子,我是来找问题的原因的。别的就省了!

网友B:
右边电路相当于负载,自然是负载越重,信号幅值越小。
另,你的电路设计过于复杂,成本过高,实无必要。

网友C:
估计跟测试点和接地点有关吧,另外没波形图对比,光猜也猜不出吧。楼主知道俺今天要上21IC?这么巧

楼主:
补上测试点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跟测试点和接地点有关吧,另外没波形图对比,光猜也猜不出吧。楼主知道俺今天要上21IC?这么巧 ...

我是撞大运了,:lol!
接地点应该是没有问题,除了变了电阻,其它的测试条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电路相当于负载,自然是负载越重,信号幅值越小。
另,你的电路设计过于复杂,成本过高,实无必要。 ...

中周的次级线圈耦合的功率理想状态等于初级线圈的功率,那么初极线圈上串上电阻不是等于减小初级线圈上的功率吗?虚心求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上测试点的波形图

这是共模/差模复合噪声,示波器只能“显示”差模部份(实际上,示波器在测量电路的同时,还在破坏电路的参数,类拟于“测不准”)。差模分量随电阻的增大而增大,当串的电阻=示波器输入阻抗之后,幅度最大;再增大电阻,示波器分得的信号幅度便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共模/差模复合噪声,示波器只能“显示”差模部份(实际上,示波器在测量电路的同时,还在破坏电路的 ...

我附图没有说清楚,图中的波形较高的那个有始波(也就是我们发射出去施加在探头上的波形),这个同时会被接收电路接收到。较低的那个波形是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波形。
不接示波器,接上我们的显示设备也一样是0R电阻回波强度小,2K的电阻回波强度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附图没有说清楚,图中的波形较高的那个有始波(也就是我们发射出去施加在探头上的波形),这个同时会被 ...

还是那句话:信号最大出现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信号最大出现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周的次级线圈耦合的功率理想状态等于初级线圈的功率,那么初极线圈上串上电阻不是等于减小初级线圈上的 ...

你不能简单的这么看,要考虑整个信号通路的等效阻抗和信号源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简单的这么看,要考虑整个信号通路的等效阻抗和信号源的内阻。

对于此电路我认为负载应该是中周初级上的电抗(包括次级等效到初级的电抗)。因为对MOSFET管G端信号来自次级对初级的耦合。所以说中周初级的功率大小就决定了MOSFET管G端的信号幅值大小,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有错吗?请指教!

楼主:
是不是可以结合电路上的C3,C4电容分析一下原因呢?电容、串连上的电阻、中周的初级、探头(信号源)构成了一个回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此电路我认为负载应该是中周初级上的电抗(包括次级等效到初级的电抗)。因为对MOSFET管G端信号来自 ...

不仅仅,自己画画回路都有哪些。

网友D:
学习……示波器10X…测一下模拟开关前后信号…示波器电源不接地…探头不接地…直接测试2片模拟开关CH1之间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示波器10X…测一下模拟开关前后信号…示波器电源不接地…探头不接地…直接测试2片模拟开关CH1之间 ...

模拟开关上的信号已经经过二极管钳位了,所以示波器10X没有意义,你看我那波形50mV每格,才能看到不到2格VPP的信号。
你想知道中周的初级线圈两端的信号差对吧,直接用1、2ch同时没初极两端的信号,再做减法就直接是他们的信号差了。测得的1、2的波形是同相的,所以减出来的也是非常小的信号(我怀疑它只是差模噪声)。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是不是可以示意成这样:

是不是将虚线里的电阻短掉,输出变小?
有几个疑问,不明白,向你请教:
1、你用这个中周是耦合放大的作用吗,如果是,为什么不用运放呢,用中周有什么优势呢?
2、中周次级输出并联一个100k电阻和1500nf的电容。这两个并联是用来谐振还是干嘛的,相对于20KHz以上的超声波信号来说,这个负载小了吧。可能算上二极管的电阻,会好一点。
关于楼主的问题,应该是阻抗匹配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是不是可以示意成这样:

是不是将虚线里的电阻短掉,输出变小?

是的,虚线的电阻短路了信号反而变小了。
中周有一定的选频功能,这一级只是单纯的信号耦合,没有放大功能
电路的工作频率是50KHz

网友F:
这个现象很是奇葩、违反常理。楼主好好查查。看看有无其他没有未注意到的隐藏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现象很是奇葩、违反常理。楼主好好查查。看看有无其他没有未注意到的隐藏原因。 ...

是啊我也是觉得有悖常理,所以到21IC来请大牛们帮忙一起分析一下。目前看来还没有结果。

楼主:
@maychang
老师想听听你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蛮合理的,该来的都来了,该讲的都讲了,这种小问题还要劳驾maychang老师,让他多享清福比较好。 ...

怎么讲合理,能具体一点说明吗?

楼主:
不想这么不了了知。哪位老师能解答我的疑惑。
洽值教师节,祝老师们开心幸福。
@maychang

网友H(2018-06-22):
两个稳压管直接这样接不会直接把电压限制在管压降吗?不是应该串起来再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