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潮湿环境下不工作

楼主(2015-08-24):
潮湿环境下不工作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B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其产品中使用了 STM32,已批量生产。据其客户反馈,其产品在雨天等潮湿的环境下,会出现不工作的情况。将客户退回的产品放在模拟的潮湿环境下试验,的确重现不工作的现象。将产品外的壳拆开后,用热风枪逐个吹干每个元器件。当将 STM32及周边的几个电阻、电容元件吹干后重新上电时,其产品可以恢复工作。进一步测量发现,在潮湿的环境下,STM32 的 HSE 没有振荡输出。由此,定位出 STM32 在潮湿的环境下失效,导致了其产品的不工作。

调研:
重复试验,确认现象如其所述。检查其硬件设计:
1. 每个 VDD 端子都由 3.3V 电源供电,且都有 0.1uF 的退藕电容,无异常;
2. 每个 VSS 端子都与电源地连接,无异常;
3. VDDA 端子由 3.3V 电源供电,无异常;
4. VSSA 端子与电源地连接,无异常;
5. VBAT 端子由 3.0V 电池供电,无异常;
6. Vref+端子由 3.3V 电源供电,无异常;
7. Vref-端子接电源地,无异常;
8. NRST 端子与地之间有一个 0.1uF 的电容,与 3.3V 电源之间有一个 10K 的电阻,无其它连接,无异常;
9. BOOT0 端子悬浮,未做任何连接,严重错误;
10. BOOT1 端子对外驱动其它芯片,暂不考虑;
将试验产品中的 STM32 的 BOOT0 管脚做接地处理后重新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潮湿环境下还是在干燥的环境下都能正常的工作。

结论:
BOOT0 未做处理,导致 STM32 的启动模式受工作环境影响,结果随机。

处理:
修改硬件设计,将 BOOT0 与地之间接一个 10K 的电阻。

建议: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微小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当 STM32 工作异常时,以下各端子的相关设计一定要认真核实:

在保证原理图设计正确的前提下,更要保证实际的电路要与原理图相符,在特殊的环境下,要考虑 PCB 板上的寄生电路的影响。

对应的PDF:潮湿环境下不工作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呵呵,我硬件连的都是对的;
我还涂了三防漆;

网友B:
BOOT0一般都是连一个10K下拉。。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原来不连会有这等问题,学习了!

网友C(2015-12-24):
谢谢分享,我用STM32的产品都加了这电阻。

网友D:
这个案例太惊悚了

网友E:
boot0 悬浮当然会有问题了,楼主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批量才暴露的问题
小批量就能看见

网友F:
我一般BOOT0直接接地没有发现无异常。希望多看到版主这样的**,借鉴吸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BOOT0直接接地没有发现无异常。希望多看到版主这样的**,借鉴吸收。 ...

这个好像是在齐工技术支持手册里的,那里都是实战经验

网友H:
这个问题的确不应该在量产里面出现,就是一般小核心板都会接个地的。

网友I:
防潮湿可以涂抹三防漆,或者搞点蜡油弄上。

网友J(2016-06-07):
我做的一个PCB板BOOT0也是悬空,大部分时间没问题,偶尔会出现无法工作的现象;无法工作时,复位管脚也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