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的额定电压问题

楼主(2015-08-24):
经常使用铝电解电容,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高额定电压的电容是否能替代低额定电压电容。
例如1000UF50V是否可替1000UF25V.除了成本高还用别的问题嘛。

网友A:
可以代用

网友B:
不仅铝电解电容,其他器件,只要除电压以外的其他性能一样,也都可以替代。

楼主:
材质COG,X7R的无极性电容因对电压不敏感,额定电压的高低对容量影响不大,高的可以替代低的。对于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也是这样嘛

网友C:
to LZ:

经常使用铝电解电容,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高额定电压的电容是否能替代低额定电压电容。
例如1000UF50V是否可替1000UF25V.除了成本高还用别的问题嘛

体积大!

网友D:
好像有人说过,标称耐压高的电容,在较低工作电压环境,漏电小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o LZ:

外行!

封装,一般都要有个标准!不能随意更改!
于是,50V/10uF和50V/0.47uF,和16V/10uF,封装大小完全相同,拆些电路板看看就知道了。像瓷片电容,1600V/470pF和50V/10pF个头几乎一样。

楼主:
谢谢,这么准备了资料。很有说服力。

网友F:
当然可以,不过就是体积变大了;

网友G:
只要体积允许,电解电容的耐压还是高点好。
我设计的电路电压13v-15v,我用的16v耐压的电解,产品出了一百多都正常,这次的标称16v耐压的电解,加电十来分钟,就听见爆炸声,几乎有三分一都爆了,问题是有的没爆,已经发出去货了。
老板见爆了,很不高兴,他又不懂,问我原因,我实在没法回答,
我赶紧换容量小一半的25v电容(体积和原来16v耐压的相同)。
实际上我也内疚,电压富余量太小,买到的电容也不太好。。。

倒不是电压余量问题。电解电容质量不行,做假了。正常情况16V耐压的电解绝大多数应该在32V才爆。商品社会使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只要体积允许,电解电容的耐压还是高点好。
我设计的电路电压13v-15v,我用的16v耐压的电解,产品出了一百 ...

13v-15v,用16v,小了,起码要1.5倍。

推荐的是1.4~2倍之间,这样性价比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要体积允许,电解电容的耐压还是高点好。
我设计的电路电压13v-15v,我用的16v耐压的电解,产品出了一百 ...

你这个设计应该存在问题,电路额定电压是13~15V,但是实际耐压是多少你没注意过!一般产品是有耐过电压要求的。

网友I:
就容量体积的事情说点废话吧:

耐压越高,要求的体积越大,这个谁都知道。容量也是如此。。
不过呢。。。相同规格的电解电容,体积可大可小。这要看客户需求。
于是,同一尺寸的封装,可以适用多种参数规格的电解电容。

单纯从使用者角度考虑,是先选择尺寸,如果所选尺寸不符合容量/耐压等要求,增大尺寸。。。

自己考虑吧。啊

网友G:
13v-15v,用16v,小了,起码要1.5倍。
你这个设计应该存在问题,电路额定电压是13~15V

这其实就是我内疚的原因,不过用1.5倍,很少这样设计这次的爆电容已经给我教训了。

网友J:
可能主要电是电容本身品质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其实就是我内疚的原因,不过用1.5倍,很少这样设计这次的爆电容已经给我教训了。
...

好老张,很少有这样坦白诚然者,多是显摆吹牛的

网友K:
电压低。

谢谢大家!

高频特性好。

带宽大。

能用电压低的。

就不用高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压低。

谢谢大家!

大电解后并一个PF级的小电容就可以解决高频问题,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L:
基本上选电压峰值1.5倍的耐压

网友M(2017-02-27):
准备在电压为15.8V处用16V的铝电解电容的路过,

网友N: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O:
当电源脚滤波没问题,作为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要小心,ESL,ESR不一样,会改变环路特性。